华硕B85M-K REV:1.01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05-27):
华硕B85M-K REV:1.01不出CPU电压
参数都正确,有知道B85芯片组上电时序的,给点建议!!!

网友:
cpu svid之后就出cpu电

网友:
供电,开启都正常换电源管理

网友:
VCC    EN    VID    正常的话可以刷BIOS或换芯片

网友:
BIOS芯片的1脚CS#开机有个下拉动作。

网友:
换供电芯片得订货了,ASP1255D没有备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463-1-1.html
在此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点位
1.01R才是我修的这个正确的点位,PR23 8.87K好像缺失了。

等节后找个8.87K的电阻上去之后看结果

网友:
内存总线桥供电正常了就出CPU供电

网友:
风扇是不是转一下又停一下,我也有一块没有cpu供电

网友A:
1150系列板子上的CPU供电并不是CPU真正的核心供电,而是叫做统一CPU供电,电压大小一般在1.65V以上。桥PCH的1.05V供电正常出现之后,会作为EN开启电压去开启芯片,只要芯片的供电,反馈都正常,那么就会输出1.65V以上的统一CPU供电,不上CPU都会出。我看这个板,应该是缺件引起反馈出了问题。

网友:
继续开工修!
没有找到8.87K的电阻,就找个两个电阻串联
得到8.85K近似8.87K

通电后依然不出CPU电压;于是
轩辕思天的建议,开始查反馈

仔细查看后没有发觉有掉件的。
考虑到PR23被腐蚀掉。与之相邻的PR20重点排查;没有断线,
但是阻值是160K;点位图上的阻值是10K。

换之,通电。CPU电压成功出来,原来是进液腐蚀后,造成PR23掉件,PR20阻值变大。从而不出CPU电压。
来个亮机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50系列板子上的CPU供电并不是CPU真正的核心供电,而是叫做统一CPU供电,电压大小一般在1.65V以上。桥PCH ...

高手真是厉害啊,,有理论有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真是厉害啊,,有理论有实践

谢谢,过奖了。

网友(2017-10-27):
高手,新人过来学习.
有理论有实践,我要多学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