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电源板原件烧糊了

楼主(2017-05-27):
HKC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后发现一些原件烧糊了,用电源模块接线待用带不起负载。所以先请问下有哪位朋友刚好在修此显示器的能拍张照片上传下或告知下烧糊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红色部分为烧糊的电阻

网友:
这个可不好遇,可以根据这个IC进行分析吧

网友:
不用看了    IC   挂了   ,开关管     这边  挂一堆。     六角 IC    7535   丝印  35   。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了 ,剩下的自己查吧    有PDF的

网友:
万能模块带不起,就换板吧,烧的不止一个两个,何况咱又没有配件,花那时间就是在浪费时间!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一块电源板

网友:
这种烧电阻的直接PASS,如果LZ一定要修好,估计要换下一堆零件,直接淘一块十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