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da0r23mb6d0,开机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7-05-27):
hp g4 da0r23mb6d0,开机不跑码,求助,刷过BIOS,加焊桥,显卡,都没用,电流0。6,不跳,风扇狂转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吧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先判断有没有过内存,拔下来内存条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过吧 小白不懂

网友:
0.6查查内存供电 及周边电路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A:
楼主搞定了没有, 我有一台也是不跑,上电0.8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了没有, 我有一台也是不跑,上电0.8不跑

估计楼主还你没搞定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