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寸MACBOOK A1534板号在哪看

楼主(2017-05-27):
求12寸MACBOOK A1534板号在哪看,我找了整个板没看到板号

网友:
仔细看看,肯定是有点, 无线网卡和硬盘下面看看

网友:
没有不好找mac

网友:
继续找主板上的标记吧应该有的

网友:
一般主板上都会有板号的,苹果的一般是820-xxx

网友:
嘿嘿这个比较坑爹,想知道吗?

网友:
想知道你说啊  我就告诉你啊   这个黑色贴纸下面就是喽

网友:
就是电池接口下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