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通病

楼主(2017-05-27):
大家都知道这机器放下cmos电池就可以了,(E540也会)但是可能会返工,可能是pch的问题,这桥又黑胶的不好弄,可以先刷了我这bios试试一般都ok,遇到几台都是耍bios好的,刷4M的,8M别动。版号AILE1 NM-A151
                                             REV:1.0

bios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刷BIOS也返修了,最终还是还的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刷BIOS也返修了,最终还是还的PCH

:-(  看运气了,这桥不好换啊

网友:
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收藏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刷BIOS也返修了,最终还是还的PCH

都是先简单后麻烦啊,这PHC桥还不算贵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过,收藏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PCH的问题很多

网友:
多是桥的问题  换桥需要小心

网友B:
恐怕还是的换PCH吧

网友:
搞带黑胶的 BGA曲线温度设置 底部温度要比上部温度高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恐怕还是的换PCH吧

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再换咯,

网友:
基本上得换PCH,不是太好换

网友:
估计还是和pch有关 我们都是换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例ACER也是,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C:
联想一般都是BIOS问题多,这算不算通病!!!

网友:
有桥给你换就很不错了 比如买个CPU 600-800咋整 老鸟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一般都是BIOS问题多,这算不算通病!!!

爱看不看,

网友:
你小子等着返修吧    估计撑个7到20天  不信你试试     PCH换了才是解决问题   我的机器过保了  拖人做的延保   去维修站换的板子

网友C:
好像你很不在乎,难道生气了?!回贴凑字啊,

网友:
要换桥才可以的,不换会返修

网友:
我也碰到过,PCH问题的多。时间保存不了。

网友:
BIOS的返修的都是桥的肯定性比较大,不像索尼的可惜索尼退出笔记本行业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机器桥坏的多,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你很不在乎,难道生气了?!回贴凑字啊,

你回复也换句话把,你自己看你回复的什么意思,当然大家说清楚就好了。

网友:
我手上正好一台,谢谢了

网友:
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
不会吧,你再试试

网友:
刚刚接到一台就是这个问题,人家修过,估计要换PCH。

网友:
刷BIOS也可以?我以前一直都是换桥,放电也有好的,不过一般没多久就会回来,放电好的最长的一台撑了两个月就来报到了

网友D:
BIOS都不能用     我的还能亮   你的连亮都不亮

网友:
放电能好的话就放几个小时再看看    如果还是要再放电能开的话就只有干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都不能用     我的还能亮   你的连亮都不亮

不会吧,我试都ok的啊

网友:
通病 是不触发么?然后换桥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