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装RTC电池不显

楼主(2017-05-27):
故障现象:装RTC电池不显 不装RTC电池能亮 有时LOGO过后灰屏 板号:09259-2
维修:原机是PCH短路 更换PCH后出现(原机HM55)装RTC电池不显 不装RTC电池正常亮机 同时风扇狂转 论坛找了下有两个这种状况的没解决 ,怀疑还是BIOS问题,在论坛下BIOS刷了好多个 终于找到一个BIOS可以用的!刷上后风扇正常 装RTC电池也正常了! N4030 09259-2

网友:
看论坛BIOS都改版一下,好都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看楼主说的很实在,下载一个备份 了,怕需要的时候找不到

网友A:
说实话 看了怎么久论坛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这BIOS开机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看了怎么久论坛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这BIOS开机快不快

你搜下 有两例  秒开机

网友:
思路很重要,其他人刷几个不行,就怀疑其他问题了

网友:
这样情况,很少去怀疑BIOS问题

网友:
有好多BIOS 确实有问题,关键是不用还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悲剧呀搞了桥才发现是BIOS问题。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