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对地阻值?对地阻值高了或者低了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7-05-27):
1. OL 是无穷大 断路了 但是为什么有些接口好的也是无穷大呢? 空脚无穷大可以理解,但不是空脚的为什么也无穷大,就像下面的2脚明明不是空脚却显示无穷大 ,也有和别的元气件相连呀  不懂

2.万用表测对地阻值,无阻值 说明通路(畅通无阻),有阻值是不是也说明是连着的,只是有阻力 ,对吗?

哈哈 小白就是问题多啊。。。

网友A:
有些表 超过1000就OL了

网友B:
阻值超过测试范围也会标注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表 超过1000就OL了

哦。。 那就是过大,超过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值超过测试范围也会标注无穷大

好的  明白了。。。 一直以为有OL 是断路  其实不是,只不过值太大是万用表测不到就OL...     以前测的时候也觉得有些阻值慢慢的在变大就变成了OL.. 其实它也是正常的。。

网友:
每种型号的表都有出厂固定的量程范围,被测数值超过就测不出来,表就显示O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明白了。。。 一直以为有OL 是断路  其实不是,只不过值太大是万用表测不到就OL...     以前测的时 ...

阻值慢慢变大是因为线路中有电容

网友:
还是用心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数值超过了万用表的范围了,超了就会显示ol

网友:
不懂就问好孩子

网友:
有些信号虽然链接元件,但是阻值太高了,就只能显示OL 了  ,比如上拉电阻几k ,二极管档怎能显示呢?

网友:
表笔超出量程就为OL

网友:
其实所测的是被测点与地的关系。有阻值表明和地之间有件连通,实白了就是和地之间有PN结。无阻值就是和地没有关连上。

网友:
1没有绝对绝缘的物体
2楼主用哪个档测量的阻值?

网友:
没有绝对绝缘的物体

网友:
数字万用表只是辅助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