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板救命啊,要

楼主(2017-05-27):
图纸点位:机器型号 三星np900x3f-eg1         板号:file:///C:\Users\1\Documents\Tencent Files\517840813\Image\C2C\65E4768CE601927E757770D73475F83A.pngfile:///C:\Users\1\Documents\Tencent Files\517840813\Image\C2C\F59D3E7342A122EC1CC6C454C90061EC.pngba41-02252a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np900x3f-eg1 笔记本,故障是,屏碎了要换屏,报价留机,订货 第二天开始换上去ok了,准备打电话叫客户上门取货,过了几分钟发现屏幕不亮了,换回原来的屏也不亮,暗屏,这下惨了,人家拿过来换屏的,怎么给客户搞坏了,由于这种屏是不带背光的像苹果Air的那种,屏上没有测试点,用我们通用40pin接口接上去,发现屏开启,背光调节啥都没有,试着用屏供电接过去,一股烟冒出来,屏烧了,可能是定义不一样,所以应该是主板问题,特来求图纸

网友A:
哈哈,那你忧伤了。明天我找下我有没有资料

网友:
三星的资料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你忧伤了。明天我找下我有没有资料

你就喜欢幸灾乐祸

网友:
整出这么多花样出来

网友:
由于这种屏是不带背光的?这屏无背光咋亮的?莫非等离子的?

网友:
你也没搞 明白 怎么坏的 吧

网友:
哈哈,搞得不好须要换板子了

网友:
屏幕碎了,有暗病,容易背锅

网友:
三星的资料不好找啊,。

网友:
刚查了一下,这板不便宜啊

网友:
我这也没三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喜欢幸灾乐祸

哈哈~~~~~我不是幸灾乐祸, 而是我有~~~

网友A:
BA92-12937B BA41-02252A Samsung NP900X3F 点位

尽在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网友:
这个屏用风枪可以吹下来的。 不过注意别变形,没苹果难拆,这个资料应该是没有的 手上收了2台都还闲置拆配件。啥都没懒得研究。

网友:
这也是麻烦大了。

网友:
搞不好要赔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92-12937B BA41-02252A Samsung NP900X3F 点位

尽在迅图科技!

厉害了,我的哥,迅维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迅维图标

哈哈~~~~~~~~~~~

网友B:
和我一样帅的,掉渣,都没去认证

网友:
背光电路不在屏上就在板上,你用带电路的普通屏去测开启,还加电,嗐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一样帅的,掉渣,都没去认证

你差点比我还帅!!

网友:
三星的,索尼的我都呵呵了,特别是韩国人,本事不大花样不少,总想搞的和别人不一样。结果质量没上去,毛病留下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你忧伤了。明天我找下我有没有资料

校长 定有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校长 定有资料。。。

必须有!!!

网友:
这图都有。厉害了。
楼主我只能说三星的要么好搞要么要人命。以前就遇到换屏后键盘窜键的。那时候搞的小命都没有了。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机器最好不要直接拉供电 楼主交学费了 三星图纸没有帮不了你 淘宝看看吧

网友:
楼主如果找到了,记得发上来,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