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问问台式机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7-05-28):
最近遇到个怪问题,平时使用都正常,如果开灯或关灯,画面就会熄了再亮回,换过线问题一样,拆开看电容都是好的,不明白开关灯怎么会影响到显示器呢?

网友A:
应该是你自己家的电压不稳定吧,你自己测量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自己家的电压不稳定吧,你自己测量一下吧

换了几个显示器都没问题,只是这个惠普IPS 24寸会这样,难道高级的显示器需要稳压电源?用的显卡gtx970

网友:
测灯管开启信号,,开关时的变化,,驱动板问题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