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Pad4 电池保护板电路图

楼主(2017-05-28):
  换壳不慎大力出奇迹 搬断 保护板!求手里有图纸的大侠 贡献一下。不要主板图 要电池保护板的,谢谢了!

网友A:
这图纸估计没有  实在不行找个好的刮线试一下吧

网友:
这还要修啊,找其它锂电池保护板代替。

网友:
电池板pdf几乎找不到   这个只有拆机代换了

网友:
现在这电池原装也就3--50事,换掉呗!

网友:
这个电路板不好买,只有从废电池上拆了

网友:
换掉保护板啊   也不贵的

网友:
电池的保护板的资料估计找不到,可以刮开板层看看.能不能补上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估计没有  实在不行找个好的刮线试一下吧

丢那里不管了,有机会再搞

网友:
这种电路图估计没有。你就刮开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