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2 11,板号NM-A201开机显示屏暗求图纸分析

楼主(2017-05-28):
联想YOGA2 11,板号NM-A201开机显示屏暗求图纸分析 目检主板无进水和氧化。主板放电后仍一样。求找份图纸分析屏接口电路了

网友:
先测量显示部分,测量那些主要元件,敏感元件,看是否正常

网友:
机子是那一年的。找发票想办法保修一下。少华点钱。yoga的图纸找不下。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19v有吗? 或者是屏。在测屏的背光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周工 看看背光电压开启,还有可以刷BIOS试试 ,有些机器BIOS可以引起暗屏。

网友:
能把BIOS给传一份吗

网友:
蓝工,BIOS已刷了一个,平常这种机器刷个BIOS就会好的。这机器故障是开机时屏显示亮了一个联想LOG但LOG不会满屏,之后就黑屏了。不知有修到过这故障检木有。这个屏接口是40PIN的,与其它图纸上的40PIN信号定义不一样啊

网友:
强行拉个供电上去就快点的
顶多闪一下白一下的反正也能用

网友(2017-06-27):
屏主供电应该是8v的电压

网友:
好  楼主技术高超呀..............

网友:
YOGA图纸没有那么好找

网友:
我也在找图纸  楼主找到了数一下

网友:
屏暗?是暗屏吗,没图纸就直接拉个3v过去可以了呗,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图纸没有哦!还是自己跑电路吧!无非就几个信号,供电-开启-PWM调节-

网友:
屏暗?是暗屏吗,没图纸就直接拉个3v过去可以了呗,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
好像是测38针位吧。。。
小白不是很明白

网友:
拆屏,看下屏上的标示,然后往主板这边跑线,没图纸,只能这样找en和调节

网友:
换块屏换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也可以直接量屏线接口啊,40针屏线接口是定义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