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2 主板笔记本,板号Z50-BR不开机

楼主(2017-05-28):
sony MBX-252 主板笔记本,板号Z50-BR不开机
如图,实测主板公共点18.7V OK。主板待机供电3/5V也是正常的,论坛找不此图纸,哪亲们有修到过此机或有接近图纸,可供分析AMD桥和EC的开机时序检修主板,主板待机时电流是0.001A-0.024A,按开关后不开机。

网友:
估计是 EC的问题看看EC的条件吧

网友:
昨天一个索尼进水的,拿过来不开机   清理后无内存供电G5316RZ1D芯片,芯片pdf都没有   现在索尼的机子和资料也特别少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你搜一下论坛!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MBX-250 ,不开机,测试开关电压低,测试上拉电阻330K正常没坏,换了个100K的好了

网友:
现在的索尼图纸是珍惜物

网友:
BIOS 刷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