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2560P笔记本经常无法关机求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7-05-28):
               基本症状
1.从系统正常关机,系统都正常关闭了,屏幕也关闭了,但是C壳上的音量开关键和WIFI开关键的LED灯还都亮着,CPU风扇也在运转,而且比平时转速要高得多,按电源键一下没反应,长按电源键就强制关机了
2.就这样一直等着大概5-10分钟,突然就蓝屏了,这时候再按下电源键,电脑就完全关闭了
3.之前电脑开机的时候我把它盖子合上,过一会儿打开就成这种情况了,感觉就是睡眠了唤不醒
4.系统换过好多个,内存也换了试过,硬盘是刚换的固态硬盘,系统驱动什么也都是全的,开机后使用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正常关机,偶尔有一次它是正常关机,基本都是它自己关不掉,我给强制关机的

各路大神们请帮小弟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谢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看

网友:
装一个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能强制关机,一般还是软件问题,包括 BIOS  系统。

网友:
笔记本 主板bios坏了会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一般还是软件可以刷个bios程序,或者再换个别的系统试试看吧

网友:
一般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南桥 一般是这个问题的多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然后查bios

网友:
我觉得先不计较 用着

网友:
这个机器 南桥 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