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报警

楼主(2017-05-28):
今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还没有进入启动画面,机子就一直报警。
无法进入系统,请问大神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内存用橡皮嚓嚓看

网友:
笔记本是台式机? 台式机把电断了 换个内存槽插

网友:
开机可有图像出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键盘串键也会报警!

网友:
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网友:
来张图看看啊

网友:
开机报警? 这连小白都不如了  明摆着不是同行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报警几声

网友:
请问一下是几声报警呢?

网友:
去掉键盘看是否是键盘连键

网友:
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问这种问题

网友:
内存插拔试试

网友:
什么机器?DELL?

网友:
估计键盘问题吧

网友:
楼主也是维修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