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42j 待机电流0.18A 不触发

楼主(2017-05-28):
       拆机查看主板待机电压 3V 5V 均无,无短路。待机芯片cl=cm发烫,可以判断前段有短路,经仔细查看电源接口处小三极管反面有一个贴片电容腐蚀发黑。立刻换之。待机不发烫了 。待机电压出来了。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小问题,靠眼力

网友:
这样的电容拆了不装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电容是很容易击穿的

网友:
心细  眼力好啊

网友:
电容阻值没有短路吗

网友:
细心捡钱的:daxiao: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线性电压短路了,捡钱的鸡

网友:
感觉维修过程挺速度的

网友:
修机之前先目测主板

网友:
赚到了哈哈哈

网友:
这个还真要仔细啊

网友:
明显是电容坏了

网友:
每次拿到主板一般都会 仔细先看一遍。 有些问题还真能看出来

网友:
捡钱的机子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 如何断定不是待机芯片本身的问题而是前端短路!

网友:
捞了有2张毛爷爷吗

网友:
有時很難看出來

网友:
小问题 好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