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对方给我打电话对方都可以听到自己说话声音

楼主(2017-05-28):
求助:华为p8,对方给华为p8打电话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试了所有电话都是有回声,可以确定是华为p8
手机
问题,华为p8这边听对方说话一切都是正常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录音也试过了,听清楚的没有问题。如果戴耳机对方电话就没有回音了。
手机

网友:
左右的荣耀6PIUS也是这个问题,换了送话器,一样有回音,退给客户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实在 不行 先刷下 看看喽

网友:
会不会是送话器的问题?

网友:
用耳机不会有回音,你用什么东西堵住降噪的那个麦克看看

网友:
按你描述,应该是p8听筒与麦有干扰,对方过来的信号到p8的听筒,听筒又感应到p8的麦,再通过p8的麦返回到对方,所以对方手机给p8打电话都容易有回音。可尝试降低听筒音量,降低麦灵敏度,试试

网友:
我觉着6楼说的有道理,建议换个麦试试

网友:
送话器的孔洞堵住啦,或者是送话器的问题。。不行就是音频芯片问题了。

网友:
送话器与麦克风之间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送话器比好多

网友:
耳机口 会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通话有回音,考虑是送话器的小胶垫没有安装或者安装不到位,引起共鸣,就出现回音了

网友(2018-10-26):
麦克风的可能很大

网友:
不像软件问题,感觉8楼12楼的分析比较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