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电源板短路小修

楼主(2017-05-28):
               昨天接到用户一台LG显示器,接电试机电源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估计是电源板短路引起的。拆机以后发现
板上有焦黄的痕迹。用万用表量电源保险未熔断。但附近小电容,电阻,二极管均对地短路,证实了自己之前的推测。
               由于是超薄的显示器,电源板是全部集成在一起的。面对密密麻麻的元器件一时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只能老老实实的拆下几个附近的小电容,一个个的试。不过,师傅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烧机”试下,找找短路的地方。于是兴冲冲的在师傅的指导下烧了下,在电容正极电流一下就跑到了5A多,有点兴奋以为故障点找到了,用手触摸了下,却完全没有师傅说的那种
灼手的感觉,只好又涂了焊膏。一点反应也没有。捉急啊!
               最后,师傅上手,问了下情况。果断拆下电源接口旁的固态电容,一量果然是它。师傅说固态电容一般不容易坏,坏了也不会像其他的原件那样特别烫!看来以后维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

网友:
看来,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就添色多了,毕竟光说,看的也迷糊。

网友B:
上图看看?
太神奇了!

网友C:
烧机法居然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如果能配上几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就添色多了,毕竟光说,看的也迷糊。

当时修好就装起起来了!客户拿走了!下次有相同的机子再补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法居然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如果能配上几个图片就好了

我也是看他们修本本的时候经常会烧机的,这次恰好也遇到了这样类似的情况,灵机一动烧来试试,没想到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
太神奇了!

这次的机子客户拿走了,下次有好的机子一定会上图分享给大家的

网友:
LZ发帖应该说明LG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D:
修短路摸不出来只能加稳压电源烧了,我是新手、平时就这样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短路摸不出来只能加稳压电源烧了,我是新手、平时就这样做的

那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电容(含固态)短路,烧机时,电流大但没有发热的感觉的。长时间烧,也容易烧坏其它的件。

网友:
兄弟可以的

网友:
LG 驱动板5V接口电容短路,碰到几台,

网友:
经验还是很重要。

网友:
一开始电源口附近的电容吧

网友(2017-07-02):
引用 网友E:
那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电容(含固态)短路,烧机时,电流大但没有发热的感觉的。长时间烧,也容易烧坏其 ...

嗯 对的 电容不鼓包漏液等情况 一般是烧不出来  只能去量通断 不行拆下来量  昨天修个GTX550TI的显卡 大短路 光贴片电容都拆了20多个 最后是靠近GPU旁边的一个贴片电容个一个电阻有问题 最后搞定了 太难了 对显卡本来就不熟悉

网友:
烧鸡大发,不知用来修笔记本主板,还可以修驱动板和电源板!

网友:
不太好搞,找个降压板直接代用上去,接个线还简单些

网友:
烧鸡大法,也可以用在这上面,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试试

网友:
老师傅就经验多啊 一下就知道问题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