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 开机不一会自动重启

楼主(2017-05-28):
最近烦心事特多,棘手机一台接一台。今天又接到一台iphone6s 开机进系统不一会就自动重启 的,用户说是在别的店里换了电池之后这样的 并强调只要资料不用管手机。

好,那就撸起袖子干,开始排查,能开机 DFU 恢复模式都能进 那证明usb充电没问题。一摸cpu异常发烫。
心想会不会是论坛说的cpu虚焊导致的重启。用户强调资料第一,这下不敢动手,所以请教下各位大大,这样的判断准确否。

网友:
论坛高手很多怎么没有高手回答 抢个沙发坐坐

网友:
电源输出,CPU供电,IC2总线。硬盘...

网友A:
有个笨办法就是先给CPU接骨把资料先导出来,这样再修就不用担心太多了,给客人报风险就可以了

网友B:
接机要先测一下,免得有纠纷。

网友:
你测下U的供电有没有短路漏电的,不要盲目的去干U先。

网友:
看看能否在不动cpu的情况下把资料全部备份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笨办法就是先给CPU接骨把资料先导出来,这样再修就不用担心太多了,给客人报风险就可以了

请问接骨是啥意思 怎么操作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机要先测一下,免得有纠纷。

谢谢版主提醒 。已经告知用户不开机风险 准备从小ic检查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接骨是啥意思 怎么操作 ?

你去某宝搜索CPU接骨神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提醒 。已经告知用户不开机风险 准备从小ic检查起了

电流是多少,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能联机的话,直接联机用电脑把资料备份下来

网友:
修好了没?我觉得是上家换电池后出现的故障,建议首先用爱思助手联机看有无电池数据,细心看看电池座子,附近有无掉件,用万用表打一下电池座的检测脚二极体值。不要急的动CPU.仅供参考

网友:
怎么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