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T3290通病 版号DAOU52MB6EO REV E

楼主(2017-05-28):
HP RT3290 版号DAOU52MB6EO REV E     加电不亮  好使

HP RT3290 版号DAOU52MB6EO REV E.zip

加电不亮1.18电流刷完好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加电不亮1.18电流刷完好使

网友A(2017-10-29):
你确定这个BIOS是对的吗?只有4M? 芯片型号是25B64 应该有8M  害我浪费2分  下载后才看BIOS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BIOS是对的吗?只有4M? 芯片型号是25B64 应该有8M  害我浪费2分  下载后才看BIOS型号

我只有这一款4m的   测试很 好用

网友B(2019-04-06):
我的机子开机电流到0.28掉电,下载你的BIOS不通电。开机没有反应。

网友C(2020-10-07):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子开机电流到0.28掉电,下载你的BIOS不通电。开机没有反应。

您可能芯片型号不对 或者板号不对 请详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可能芯片型号不对 或者板号不对 请详细看看

有问题我再回复您   HP RT3290通病

网友(2021-03-19):
版号不一样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