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 二修联想S230U

楼主(2017-05-28):
机器版号:LA-8671P
机器型号:S230U
机器故障:开机电流0.5-0.6 不显示 不跑码
上家维修范围:目检 动过EC +8M/4M BIOS+CPU供电芯片+集显上下管+一些转换电压
                        斜看PCH晶体面 有风枪吹过的感觉  手摸板载内存温度并无突出 情况就是这些了
检测主板电感电压  正常 唯独没有集显供电  跑过内存出这个电压

主板正反面照片

因为是二修 主板也搞得粘乎乎的 不怎么喜欢修
目测的时候感觉上家也并没有做手脚 同样 也没有弄坏哪里
看电流应该是内存 或者 CPU那边的问题 (感觉是)于是直接测内存复位

内存复位在于主板反面的内存下面 Q5  1.49V正常
内存复位正常 一般性来说前面的各类PG基本上也是正常的
测CPU复位

U3 在CPU的旁边 检测4脚只有0.4V 与R34 R32断链

顺便上传两个论坛下载的 我验证了的资料 BIOS秒亮 图纸有密码 密码看名字

网友A:
虽然上家维修可能心不细,但还要感谢上家,虽然动了不少,但还是没有破坏。遇到无良的,这板就有搞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上家维修可能心不细,但还要感谢上家,虽然动了不少,但还是没有破坏。遇到无良的,这板就有搞头了。

是的  动了手脚的话 就很烦 我手里有一台机器 上家弄过动过CPU那里 我现在找出来原先的故障了 但是人为弄出来的故障我死活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动了手脚的话 就很烦 我手里有一台机器 上家弄过动过CPU那里 我现在找出来原先的故障了 但是人为弄 ...

没办法,我还见过电阻换电容的,见过上不同阻值的电阻来混淆视线的。这些难啃的板如果没有图纸点位加好主板分析,有时候很难修出来,即便修出来,那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和报价已经远远不成正比。

网友:
楼主技术高,膜拜。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高超技术,尊敬 啊

网友C:
感谢楼主发分享

新人求罩 -2 灌水 你姓 卜?

网友D:
是进水导致的短线么,一般修不好的不会动手脚吧反正我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进水导致的短线么,一般修不好的不会动手脚吧反正我是这样。

不清楚  没看到进水 要么上家处理掉了 要么怎么了   故障是这里断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赞

新人求罩 -4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E:
二修机 楼主修的气定神闲。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修机 楼主修的气定神闲。思路清晰.赞一个

神特么的气定神闲   抬太高啦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楼主宗师在牛1和牛3之间。确实牛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值得学习  加分

网友:
图片很高清啊

网友:
一句话总结,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维修很仔细   加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我碰见过板子变形的 本来修好

网友:
前端总线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发分享
对啊 我是姓卜 怎么了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