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320一体机看视频花屏黑屏

楼主(2017-05-28):
如标题   接到客户一台B320一体机   客户说看视频花屏 黑屏   其他一切正常。放下机器让顾客走人。
上电试机,  进系统 一切正常   上图

然后连上网看视频  看看顾客说的花屏。继续上图

看到了吧   就是这样, 整个屏幕就花了  声音也听不到了  只能强制关机了   再开再试   这回看视频不花屏了  直接就是黑屏了 也没有背光  没办法 还是强制关机吧      客户的电脑不会这样让我把硬盘搞坏了把  哈哈
问题发现了  拆机把
其实这种问题也算是同病了  知道的人都知道  不知道的人看了我这个也都知道了
  我这个一体机是带TV板的    如果要是把TV板去掉  改成不带TV板也可以亮   不过那是大工程了 我不想搞   那就只能修了。
  这个主板爱坏的地方就两个   一个是芯片5930   还有一个是 TV板的BIOS   正常的话像这种情况刷TV板BIOS就好  我也没想 就直接刷了   这种BIOS 电脑都自己有备份   刷完上机  傻眼了  故障依旧。放弃TV板  上手主板。
大家都知道5930正常工作是电压是1V    然后我通电测量我的5930只有0.8V  没错  就是它了   吹掉它 换一个上去   先没着急开机试机  测量电压再说
一测 还是0.8V  怎么会这样   这个时候要对自己有信心  心想现在买的芯片好多都是坏的   于是就再换一个上去    没错 1V   正常

看到了吗 就是它   哈哈  完美修复  附亮机看视频图一张

我这手机聚焦坏了?怎么是这样的   无奈啊   大伙凑合看一下吧

网友:
大家伙能加点分吗   谢谢咯

网友:
TV板BIOS我也上传一下吧   有需要的直接下载  肯定是好的

网友:
有需要的下载   论坛上面也有

网友:
发帖不易  且看且加分

网友A:
集成显卡?没有考虑过是显卡的问题吗?小白无知,求指教

网友B:
通病吧 这个 都是这个 问题吧

网友C:
修好这个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这个真是不容易啊

恩  是不容易啊   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吧 这个 都是这个 问题吧

恩  这个带TV板的就这几个毛病  不是特别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没有考虑过是显卡的问题吗?小白无知,求指教

要是不带TV板还可以考虑下显卡  带TV板就不要考虑显卡了  肯定不是显卡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收藏了,留着用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E:
芯片是管什么的 ?

网友F:
TV板式什么?是电视模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收藏了,留着用

小心饼哥查你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TV板式什么?是电视模块么。

恩   是带电视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是管什么的 ?

显卡供电的

网友:
你这是明显灌水啊

网友:
感觉XIA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