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D主板产生2.5 AVDD电压的5脚芯片 丝印是35RC

楼主(2017-05-28):
对应的型号是
华硕

网友:
1 5脚接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UP0107,这种华硕料板上很多。

网友A:
V星板上也有的
轩辕思天
微星主板上的要注意,微星板子上的是5脚输出,4脚反馈,华硕板子上的是4脚输出,5脚反馈。不能贸然代换,要小改下才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板上也有的
V星主板上的要注意,V星板子上的是5脚输出,4脚反馈,华硕板子上的是4脚输出,5脚反馈。不能贸然代换,要小改下才行。

网友:
华硕板子找吧挺多的

网友:
直接从料板上拆吧,华硕的主板上有不少这个元器件呢

网友:
直接华硕主板料板多得是不行就上X宝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