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3421报警7声非通病

楼主(2017-05-28):
机器故障:开机报警7声
机型 :14-3421
板号:12204-1 DNE40-CR MB PWB:5J8Y4 REV:A00接到机器马上拆机第一个动作没有测量供电。先放电池当放完电再次通电发现机器不在触发一下就懵了。测3D3V_PWR正常5V_PWR也正常。开关到EC 3.3V也正常。测PM_PWRBTN#脚电压在1.3-2.8之间来回跳。挑起PM_PWRBTN#脚还是在跳。测量各电感没有发现短路。不可能清下COMS就吧桥搞坏吧。。不知查询什么地方刚刚报名远程培训想到在群里问下高手。查询方向(二级转换)再次测量U3601电压也在跳U3602无电压。断电测量下对地阻止发现U3602对地0明显不正常。

看了下图3D3V_S0去向多处那就烧吧2.5V 1A。桥在发热一下懵了。在摸的同时碰到网线网卡也在发热。断电拆出无线网卡测量U3602没有在短路。上电触发亮机
无线网卡位置
我也是小白没有对的请多指教谢谢。没有下载分了各位大虾帮加点分。

网友:
奇怪上传多张图片怎么才有一张。。

网友:
麻烦版主吧这个帖子帮删下谢谢

网友:
哈哈   7声正常情况系都是北桥

网友:
反正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7桥8卡

网友:
7声桥 8声显卡

网友:
Intel的是不是呢

网友:
最后原因是无线网卡短路了是不

网友:
还好桥 没有爆掉。。。爆掉就麻烦了SLJ8E的桥  60-70块钱一个还不包括运费

网友:
这DELL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2020-07-30):
这个几率真是不大。

网友:
换芯片还是报警,没办法了

网友:
进液后,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就不是按常理判断了。

网友(2020-09-04):
楼主你运气真好

网友:
下次拆干净了。在试机。哈哈。

网友:
拆干净 比较好

网友:
这样烧不怕桥直接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