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小修-RTC电路故障(小现象入手)

楼主(2017-05-28):
接同行机器DELL 14-3442 板号:13269-1
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12A,不能被触发。
    用万用表测试,发现没有3V 5V待机打阻正常。再测试待机芯片TPS512253VREG3电压为0.25V,打阻为25。手摸待机芯片发热。估计是后极短路造成的。断开PR4532隔离点,上电,电压恢复正常了。
那就查3D3V_AUX_S5相关原件吧,这时随手测试了下CMOS电池电压0.10V,换个小电池后电压为3.02V(换新电池的时候测试电压为3.3V),过了几秒后再测试了一下,又变成了3.00V。有意思。。。在等一分钟测试,电压变成了2.45V了。知道了,是RTC电路短路导致的拉低3D3V_AUX_S5。南桥条件不满足导致无法触发。
顺藤摸瓜,找到了电容C1122.拆了发现已经击穿。换个好的电容上去,电压全部正常了。顺利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

恳请大家评分,感谢!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现在怎么不能加分了呢?

网友:
问题虽小 但是也能看出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A:
楼主修机好风采,条理清楚很明白。要问他是哪一个,人称胖子杨学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好风采,条理清楚很明白。要问他是哪一个,人称胖子杨学来。

兄弟。。。。。别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别吓我

你已经暴露了

网友C:
我是被迫来加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被迫来加分的

不是吧,不敢逼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不敢逼你的啊。

你的面子,不敢不给呀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查的够细心

网友D:
你这电容是随便板上找了大小相近补了上去,还是去相同的板上相同位置拆一了个补上来,应该拆了不装也可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容是随便板上找了大小相近补了上去,还是去相同的板上相同位置拆一了个补上来,应该拆了不装也可以样 ...

最好装上,因为其他2个并联的没装,如果这个也不装的话,怕不稳定。再加上在U座子下面,所以,稳妥点还是装上,找料板上件就可以。不可能每个班都有一样的料板的。

网友:
这种少见,案例鲜明。已加分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眼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机仔细,CMOS电池没电很多人可能换个电池就把问题忽略了

网友:
不错 老杨 够细心 高端大气上档次 霸气侧漏 赞一个

网友E:
而且 这个电容上面有 贴纸

网友F:
真为你捏把汗,就怕CPU短路,之前也修过类似问题结果是因为CPU短路导致COMS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而且 这个电容上面有 贴纸

看来你也修过这个机器? 上面确实有贴纸,是CPu散热器的下面的铁板上的贴纸盖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为你捏把汗,就怕CPU短路,之前也修过类似问题结果是因为CPU短路导致COMS短路

我上次遇到个没这么幸运,就是U坏! 唉!

网友G:
同行的机器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行的机器不好修哦

是的,有的时候会心碎!  浪费N多时间!

网友:
不错,顺着思路找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不错,看似简单,实则基础扎实

网友H:
修的细心  换上电池多次检测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细心  换上电池多次检测就发现问题了

是的,因为他的电压太不正常了,要是1V左右我不会去管他,但是接近于0,就要看了!

网友:
每个小电池放上去电压是不是都会拉低一点点?比如单测小电池是3.3V装上变3.1之类的

网友:
又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老司机,加分鼓励下

网友:
远程的元老。没办法不加分啊

网友I:
这机器不装电容也能触发。不用延时,我记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不装电容也能触发。不用延时,我记得很清楚

。。。。。。。哈哈。。。。。。。。。。。还是装上吧,不省这个事

网友:
值得学习加分了  嘿嘿

网友:
修得行云流水

网友:
兄弟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一看你就是老司机

网友:
思路清晰 原理熟悉

网友:
待机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一般测到电池电量低我都会打一下值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J:
那个短路没大电流
yxl124297
是线性供电,不是PWM的,不可能上1A以上的电流的!
详情
yxl124297
是线性供电,不是PWM的,不可能上1A以上的电流的!
详情
yxl124297
是线性供电,不是PWM的,不可能上1A以上的电流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短路没大电流
是线性供电,不是PWM的,不可能上1A以上的电流的!

网友:
DELL 宏基 RTC电路都容易出问题!修机仔细!!

网友:
老司机快枪手。。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都是rtc模块的问题。包括电容坏的。时钟坏的。

网友:
AMD的RTC电路确实是个重灾区,在台板上的表现更奇葩,不复位,不跑吗,死机,当代码,等等都有关机!!!!

网友:
学习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顺藤摸瓜,迅速解决故障,牛牛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RTC的滤波电容漏电了???

网友:
给力给力!!!分析的好

网友:
所以啊 坚决不能放过一个可疑的地方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换着我也许就修不好了,真细心

网友:
图文搭配的很好。维修帖就是要这效果看着才好分析理解。

网友:
功力不够  照样大问题

网友:
加分必须的!有帮助的帖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此经验,让我们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以前遇见过几次台式电脑 bios电池没电  不触发的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怪问题就是多,上次遇到一个双灯爆闪,不亮机,也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做售后,这个板子很熟悉,更换过很多次

网友:
小小电容卡了一切

网友:
还是老司机呦办法。赞赞

网友:
非常仔细并极有耐心,给我一下就毛 了

网友:
加分了,运气不错,好多时候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电容用手应该能摸到的

网友:
思维敏捷,修机速度,厉害

网友:
厉害的楼主扎实的基本功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搞定

网友:
现在遇到的RTC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K:
qweqweqweqweqwewqeqwe
yxl124297
灌水小心点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qweqweqweqweqwewqeqwe
灌水小心点啊!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不正常 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偏高的,好多都是CPU坏,遇到好几台了,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如果用烧鸡的话 是不是可以烧出来

网友:
楼主牛逼,思路清晰。

网友:
Flex2 14D biosFlex2 14D biosFlex2 14D bios

网友:
RTC 电路在一般的主板上,坏的也多哦

网友:
cpu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跟故障大小无关,换个显卡和拆个电容,最后的结果都是修复,思路正确才能直达病灶~

网友:
不错~~~从小现象入手!

网友:
干这行讲的就是细心加耐心 老司机没耐心有些机器也干瞪眼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类似三星R428 通病

网友:
故障锁定的蛮快

网友:
好像我遇到一台华硕的   是桥坏了

网友:
这 没 毛病,CMOS电池漏电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遇到一台dell 14-3442开机电流正常,屏幕不显示,受教了,又学了一招,谢谢师傅。

网友:
迷茫啊,我学了快一年了还不会修主板,只会焊焊桥,织织球,刷刷BIOS的,其他啥也不会,这是烦躁。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电容短路把CMOS电池的电吃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修好,也感觉是有轻微短路,就是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清晰明目 一看就懂 非常好的帖子谢谢

网友:
电容C1122都已经击穿了,怎么会慢慢电压就变没了呢?

是软击穿吧

网友:
诶楼主就是牛啊

网友:
三星的 比较 常见

网友:
RTC电容漏电 捡钱了 我上次遇到一个 也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