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不触发之菜鸟维修

楼主(2017-05-28):
接到一台Thinkpad E420说不开机,拔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4偏高,按开关键无跳变,不触发。果断拆机,用万用表测开关开机针脚3V变成16V多,应该是开机电压转换电路有短路(由于本人没学过电路及原理,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用手在EC周围一顿乱摸,手瞬间烫一甩,锁定一个电容,断电用万用表一测导通,风枪吹下测电容导通,测板上不导通,在料板上找个一样大小的换上,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开关针脚3V,正常触发,接屏正常亮机。下图为电容位置

网友:
如果是后级短路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2019-04-25):
你确定你的这是E420?而不是E43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