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4752G 不拆显卡改集显

楼主(2017-05-28):
一台ACER 4752G 花屏完全看不到字,估计是显存问题。决定改集显试试。
将U9301和U9302两显卡供电拆掉,R2013位置加个10K(参考帖子)电阻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福利帖,赚钱多多

网友A:
直接拆供电不行么?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供电不行么?

直接拆供电也行,拆掉显卡也行。一切从简嘛

网友:
感谢了   终于有大神改集显成功了

网友:
这个还好。应该本来就是双显的。就怕那种单显的改集成最烦

网友:
真是高手啊,这样都行

网友:
改过以后用集成没别的影响吗

网友:
高手。感谢分享,上次遇到一个,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机子前几天修到一个  丛植显卡好了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方法简便实用。

网友:
学习了,这个比较实用,改太多我也不想修了

网友:
直接拆供电和显卡不行吗?一定要在r2013加个10K电阻吗

网友:
   小白又学习到新招式了,假以时日希望能用上!哈哈哈!

网友:
真是高手来的,这也能改

网友:
双显卡的还是较好改的

网友:
双显卡的,一般只要拆显卡供电就可以自己默认集显了吗??

网友:
拆的哪两芯片是管什么的?加的那个电阻是连哪的?

网友:
写路过 会不会被删啊  现在搜索也有金币 nnd

网友:
到 搜索也要金币

网友:
这里为何不能加分?要给你加分的。

网友:
维修就是怎样简单省事怎样来

网友:
感谢下次遇到的时候。可以参考下

网友:
加个电阻是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机器估计直接拆掉供电也可以吧,把显卡供电拆掉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
把上下管去掉,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用的上,就捡钱

网友:
楼主是拆显卡供电解决的吗 要刷bios吗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收藏先

网友:
这个一定要给赞

网友:
这样就赚到了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爽。。很多改集显拆供电不行的,。。

网友:
好改的机器很简单 不好改的技术很麻烦

网友:
这个简单易用~不错不错~~

网友:
这种不先刷个BIOS再说,还是这款机器有显存通病?,。,

网友:
直接断开供电不行吗?

网友(2017-09-20):
学习了 下次遇到 这么改就方便多了

网友:
一台ACER 4752G 花屏完全看不到字,估计是显存问题。决定改集显试试。

网友:
我想知道R2013是什么信号,难道是显卡复位吗?

网友:
帖子很好 先收藏了再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备用,遇到同样的机子就简单啦

网友(2018-09-18):
楼主 按照你的教程 拆掉了2个供电 添加了103电阻 但是不显示 是需要刷BIOS 吗 原机问题是独显驱动打不上

网友:
电阻在哪,为什么要 换电阻

网友:
有的机器直接拆独显供电可以,有的机器不行要改电路

网友:
加个电阻断供电就好了吗...................................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不拆显卡也是可以下次试一下

网友:
我想知道R2013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了 今后改省得麻烦 到处论坛找这个东西

网友:
晕 帖子看晚了

网友:
一般改集显就把显卡供电或者开启断掉吧

网友:
R2013 的电阻在这里 将U9301和U9302 拆掉

网友(2024-05-12):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