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360开机不显

楼主(2017-05-28):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V360  客户说开不了机  放下机器走人。
说实话 这机器着实是太老了  没啥可修的。
话不多说  插可调电源试机。  待机电压0.6 着实太高了。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拆机,
拆完机干嘛?一点一点查电压?错了  直接干  烧鸡大法。
一烧就出来了  MOS管短路了  、  上图
就死红色圈住的这个  坏了   直接换上  本来换一个就行   我直接把四个都换了 以防万一。
装机试机  正常开机  关机再开  咋回事  开不了了  上面毛病  难道没换好?不应该的,
这下不能烧鸡了   不短路再烧真的就烧坏了。拿着主板看了看  猛然发现MOS管背面是电源管理芯片  心想不会是它坏了吧  也不敢太肯定  有时候芯片不坏  不良的话也会导致开不开机。

看吧 就是它   换上它 一切OK   附亮机图片
完了 我的手机相机坏了  有没有会修的  这个要换手机相机?还是怎么办?

网友:
发帖不易  且看且加分

网友:
我忘了 把这个机器的BIOS备份了   下回还得上论坛找

网友:
我这手机相机坏了啊    听说锤子出新手机了?  入手一个?

网友A:
想加分 不会。还是给我自己加金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加分 不会。还是给我自己加金币吧

哈哈  少侠好幽默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器客户会花多少钱修??

网友C:
细心真的很总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器客户会花多少钱修??

客户既然拿来修了  肯定就想修啊   200大洋

网友D:
华硕的电容联想的龟壳最爱坏

网友:
收藏了,留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心真的很总要啊

哈哈  谢谢了  这也不是什么技术性难题

网友:
小心别灌水啊

网友:
灌水会被封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电容联想的龟壳最爱坏

哥  这也太笼统了

网友E:
图片没圈红圈呀。提醒下

网友F:
挺好类 学习了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好类 学习了 楼主

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路过加点分呗

网友:
哥  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没圈红圈呀。提醒下

圈了 你放大看

网友G:
这个是这类型机的通病

网友H:
这帖子发的简单明了,太有风格了 哈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这类型机的通病

这个倒是不知道  修这个机器不是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好类 学习了 楼主

大家也把自己的维修发出来一起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帖子发的简单明了,太有风格了 哈哈哈哈

这样大家看的比较清楚啊   哈哈

网友J:
楼主技术这么牛,买个手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这么牛,买个手机吧

哈哈   我准备买锤子坚果pro   怎么样

网友K:
看不到是眼力不好     这种机子也太老了

网友:
多看多学多分享技术

网友L:
这种最好不要烧鸡,CPU也要取下来,总之好了,给你个赞

网友M:
铁壳通病!好多问题这个!还巨烫!

网友N:
这个机器,我都直接改用别的MOS管,从来不用原装的MOS管,主要是太贵。

网友:
乌龟壳子 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铁壳通病!好多问题这个!还巨烫!

对的 这下知道了

网友:
恩 算是同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机器,我都直接改用别的MOS管,从来不用原装的MOS管,主要是太贵。

这个可以用哪种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不到是眼力不好     这种机子也太老了

这是实话 机器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最好不要烧鸡,CPU也要取下来,总之好了,给你个赞

这样比较快呗

网友O:
cpu 没挂就好 我修过的  一半的可能会烧cpu   同样是铁壳管  被人用怎么坏  联想的坏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cpu 没挂就好 我修过的  一半的可能会烧cpu   同样是铁壳管  被人用怎么坏  联想的坏那么多

那样不是正好  好修了

网友P:
学习了,以后遇见能秒了

网友:
又是这通病,,,,,,加深印象了

网友:
烧鸡大法玩的6啊

网友:
一看这个板子就感觉好多想拆的东西。

网友:
恭喜捡钱了

网友Q:
王八盖子场管,不好拆

网友R:
修好就收钱  学习了

网友:
那老铁你还等什么  加分啊

网友:
哈哈  虚心接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好就收钱  学习了

对对对  最后能把毛爷爷赚到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王八盖子场管,不好拆

好拆啊  用热风枪吹下来就可以

网友:
那我也回复刷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以后遇见能秒了

恩对  这是这款机的通病

网友:
这样不是最简单明了吗

网友S:
不算老了  我有个客户 T43 一直用  不肯换  坏了就来修  他认为好用啊  当宝贝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算老了  我有个客户 T43 一直用  不肯换  坏了就来修  他认为好用啊  当宝贝一样

恩 他用的时间久了 就不舍得扔了

网友T:
铁壳大法好,恭喜进账

网友:
200 大洋。价格不错

网友:
恩  同行价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T:
铁壳大法好,恭喜进账

这算是福利了  哈哈

网友:
我们好像给你加不了分了

网友:
铁皮管子通病吧

网友:
又是铁皮壳   老毛病

网友:
确实 这机器铁皮管  还有后面的那个大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铁壳已经是通病了  我一般都会直接把铁壳拆开看下 外面看不到 都是里面腐蚀掉了

网友U:
机器老不老 不重要,只要客户给钱 有搞头, 上次一掉毛 拿台 苹果 I5 的 才出老子 100块钱,我直接扔一边,浪费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机器老不老 不重要,只要客户给钱 有搞头, 上次一掉毛 拿台 苹果 I5 的 才出老子 100块钱,我直接扔一边, ...

哈哈  老哥你稳啊    苹果100真实太少了  手工费都不够

网友V:
这个机器不好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倒是不知道  修这个机器不是特别多

这个机器每个月都能修个1-2台,还有V370,一样

网友W:
联想的乌龟壳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W:
联想的乌龟壳子通病

恩 这个也是老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机器不好修呢

也要分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