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进水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5-28):
朋友一台6摔烂了,扔给我帮忙看看,我换屏测试不开机,加电大短路。 然后拆主板看wifi旁边电容有腐蚀,拆掉后主板正常,开机测试,无背光,灯下能看到苹果标志,连电脑读取正常,刷机正常。然后测显示屏接口,2脚无阻值,就查fl2024.去胶后整个掉下来了,点都没得,看看通哪里打算飞线,我从c1530飞到接口1脚,1脚怎么都焊不住所以打算飞到屏上先试一下,飞好后测试不开机,把屏拿掉能开机,看看没有短路地方呀!反复测试不行,连机都不开了,加电又短路了,手摸了一下闪光灯ic旁边电感发烫,之后把l1605拆掉,不短路了开机正常,但是下来不知道怎么修理了,我飞线的位置不对吗?为什么之后会短路,拆掉这个电感发烫是哪里坏了怎么测量没思路了,现在背光显示都没有了,求大神赐教!

网友:
坐等大神。谁有办法,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大神都回家过节了

网友:
继续测试,闪光灯ict. u1602短路,拆掉。先放着整理好思路再来修。闪光芯片,背光芯片,显示芯片有联系吗?

网友:
小白进来看下

网友:
那个地方腐蚀严重 搞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