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A65N VER2.0 没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28):
还有另一个型号

测了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RT8878A  看RT8878B 的图纸就好。。。。

看到图纸有这两个引脚,直接跑线跑到电阻   看到两个电阻都布满了灰尘。。。直接换了。。。

由于是AMD 的不敢用220K的电阻 ,怕不行。。再次看到PDF 看到设计是150K 的
我就直接用160K 的电阻就OK了

主板顺利跑码。。。板子修复后查了论坛,看有人用100K 的也可以。~~

网友A:
啥都没干,直接2脚,40脚跑线。看到两个电阻,换了。就亮机了。没头没尾。不知说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干,直接2脚,40脚跑线。看到两个电阻,换了。就亮机了。没头没尾。不知说了什么

这2个脚是基频频率设定引脚,如果电阻损坏引起电压不对,会导致电源管理芯片基频频率不正常,进而影响CPU供电的正常发出。RT8859M上面也有这2个引脚,一般是12V通过220K电阻。这个上面看手册是150K电阻。可能型号不同,电阻设计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干,直接2脚,40脚跑线。看到两个电阻,换了。就亮机了。没头没尾。不知说了什么

标题说了,没有CPU供电。。。看图纸看到了那两个脚位~~~去查电阻~~~ 就这样~~~

网友B:
铭瑄的 我换过220K的 修好 不见返修
还有个铭瑄换220K 不行 就换160K 和 100K  交叉就可以

网友C:
那是频率设定脚吗

网友:
电阻应该在160K-220K之间换,碰到过很多种供电芯片都有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频率设定脚吗

是频率设定脚,版主解释很清楚了

网友:
电阻开路还是内部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铭瑄的 我换过220K的 修好 不见返修
还有个铭瑄换220K 不行 就换160K 和 100K  交叉就可以

还有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那两个脚位干嘛使得啊,,8859也会这样,,百度也查不到

网友:
可以用100K..电阻。。。。

网友(2017-08-10):
没图纸只能参照芯片的脚位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