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06V3L

楼主(2017-05-28):
飞利浦206V3L显示器,用久了闪一下又灭了··电压都正常,MCU刷过,求大神
显示器

网友:
闪一下灭指示灯亮吗?

网友:
没检查背光吗

网友:
看看灯管 高压板

网友:
按键 或者驱动板,,,,。、

网友:
背光出问题了。换背光吧。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你检查一下背光和高压部分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 高压板 看看了

网友:
灭的时候指示灯一起灭了,然后又来了,LED灯片也换过,升压板也高过,这个不是LCD高压灯管的,在刷过一个MCU试试,没人修好过吗?

网友:
按键板可能性最好,LZ可以拆掉按键板试试

网友:
按键的可能性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