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Z585) DALZ3CM8E0 U17 REV E 官网分离BIOS

楼主(2017-05-28):
机型:联想 Z585
板号:DALZ3CM8E0   REV E
故障:电流跳变四次左右 停留在1.0A  不亮机

风扇都是灰 散热器堵的严严实实,本来怀疑显卡,正准备干的时候 看了一下论坛 貌似说是BIOS ,赶紧刹车,去官网下了个BIOS,分离后刷上电流跳变多次 应该亮机了,外接果然亮了,故障修复,由于失误 发现Z485和Z585的BIOS 是通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分离的是Z485的BIOS 刷在Z585上照样好用 声音网络 键盘 一切正常 故得出两个机器的BIOS是通用的。

主板图如下:

BIOS 在此:

Z485-Z585通用 BIOS DALZ3CM8E0 U17 REV

网友:
修这机子  刷bios最多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机子,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的,我也试过来。

网友A(2018-04-01):
Z585集显的表示不能用,原卡LOG,刷了后不跑马不显示,板号DALZ3BMB6E0 re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Z585集显的表示不能用,原卡LOG,刷了后不跑马不显示,板号DALZ3BMB6E0 rev:e

多谢反馈 ,希望看到的坛友 注意。

网友B(2018-09-08):
Z585原本现象是机器重启就不显示 刷了这个BIOS 电流只能跑到1.0无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585原本现象是机器重启就不显示 刷了这个BIOS 电流只能跑到1.0无显示

刷回原备份如果故障还原 可能BIOS 不通用, 刷回备份不行 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回原备份如果故障还原 可能BIOS 不通用, 刷回备份不行 考虑桥的问题。

谢谢 已经查到问题了 是一个电阻有问题 直接给了根3V上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已经查到问题了 是一个电阻有问题 直接给了根3V上去好了

好的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1-10-10):
朋友,用什么软件分离的B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