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不拆芯片修复6PLUS通病触摸有时灵有时不灵或闪白条

楼主(2017-05-28):
6plus的通病闪白条相信大家一定修过不少    高手勿喷   再修过那么多台闪白条机后真心不喜欢拆芯片    今天发个不拆芯片就把M1角接上的

网友A:
芯片m1角等锡熔后插入铜线之前线要先上点锡不能插太多

网友:
这个方法太神奇了,有机会一定试一下。

网友:
好方法,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搞得和蜘蛛侠一样还有一个叫新人求救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不如拆了重装安全一些。

网友:
方法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B:
这个不适合手抖的吧。。。会不会一不小心插多了。。。

网友C:
铜线 是普通那一卷卷的那个吗

网友D:
M1脚本来就通这个原件,直接飞过去没毛病

网友:
我手抖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m1角等锡熔后插入铜线之前线要先上点锡不能插太多

这个确实有创意,懒人福利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1脚本来就通这个原件,直接飞过去没毛病

他是加焊芯片,等锡融化啦,把线插进M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适合手抖的吧。。。会不会一不小心插多了。。。

手抖根本不很少修手机,太密集啦。、

网友:
实地的俯卧撑,你懂的,专治各种疑难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线 是普通那一卷卷的那个吗

都可以的,,,够细就行。

网友:
插到接地就完蛋了,哈哈

网友F:
这芯片里面没有胶吗  加焊插线的时候不爆珠吗

网友G:
这种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万一插到别的脚上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芯片里面没有胶吗  加焊插线的时候不爆珠吗

这个是没有胶的,随便搞

网友:
感觉还没去掉芯片飞线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芯片里面没有胶吗  加焊插线的时候不爆珠吗

这个没胶

网友:
还是拆下来飞线安全点,毕竟这个芯片没胶。处理起来很快。

网友:
看起来还没有重装速度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是加焊芯片,等锡融化啦,把线插进M1脚

这个要掌握好度,多了少了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万一插到别的脚上就不好说了

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
这个适合维修量大的,新手可能比拆芯片风险更大。

网友:
这个挺狠,需要掌握好位置跟力度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以后估计修手机的时候会逐渐变多。。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不建议 初学者实验

网友:
都吹化了还不如取下来弄安全点···对新手来说要脚踏实地的来弄···

网友:
不适新手,还有就是等到锡吹化后焊线比重装风险系数要高很多

网友:
感觉没有拆芯片飞来的快且美观  方法的确是个办法  用到cpu上不知能否成功

网友:
不是太好控制
在外面要策划好

网友:
这样插还是有风险啊我感觉多半靠运气的

网友:
这方法无杂感觉有点装大神,就像人家拿菜刀干A8一样

网友:
最近都流行这么玩

网友:
都是比较厉害的神人

网友:
学习学习  感觉还没去掉芯片飞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