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611自动开机

楼主(2017-05-28):
机器型号:未来人类x611
原始故障:插电源自动上电,进系统有时会自动关机。常按开机键也不能关机。
维修思路:开关按键电路问题较大。因为开机键不受控。
拆机维修,测量开关按键上有16V电压,按下变成0V,按键没问题。打开图纸查开机信号M_BTN#进入了U34,

芯片型号是P2808B0,平时修蓝天的板子少,头次修到这个芯片。开机信号好像是经过这个芯片转换后输出PWR_SW#加到了EC 18脚。测量U34第6脚电压是0.7V,那问题就应该在这里了。拆掉U34,再测量6脚电压 成0V了,6脚经过R461是有个上啦电压的,怎么会没电呢。VDD3可是系统供电呢。然后又测系统供电都没有了,再查系统供电芯片吧

芯片供电16脚0V,供电来自于VIN1,VIN1又是来自于U34。问题又回来U34了最后把U34的2脚和8脚短接,3脚和6脚短接。问题解决。

附上图纸

网友A:
U34是什么元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4是什么元件呢?

这个是蓝天系类板子常用的开机芯片

网友:
这个开机芯片买的都是坏的,短接才是王道

网友B:
芯片坏了电压转换不过来了,这样搞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牌子的本本。没想到还有图纸、、厉害

网友:
蓝天的板做的不行 各种问题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了电压转换不过来了,这样搞会不会不稳定

测试了3天 没有问题,很正常就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感谢加分  谢谢!!

网友:
很少修到这么牛B的。。。。。

网友:
蓝天时序 有点蒙

网友:
这个电路我还没修到 学习了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板子,以后遇到了算是有点经验了!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可多了

网友:
蓝天的板子比较高端的啊。

网友:
楼主,不用换芯片,直接短接就行了,是吗?

网友:
楼主,你截的图,怎么这么不清楚啊?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个未来人类 T5   开机报警 掉电   最后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

网友:
电压转换不过来了,这样搞会不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