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的主板显示座的脱焊焊接方法

楼主(2017-05-28):
小米4的显示座焊接如果用风枪焊接很容易把座子吹变型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    首先把风枪调到260度  放在风枪支架对着显示座吹这个温度决对不会变型  接着用烙铁焊 焊时风枪同时也是不离开显示座的    烙铁温度调成280~300之间

网友:
有用的话帮忙加点风

网友:
小米4 的座子确实容易怀  遇到两台了 都是这个问题   焊接难度还算可以吧  掌握好温度  其实很容易的

网友:
和我的支架一样的哎

网友:
楼主这经验很好,加分鼓励。

网友:
就是用风枪辅助加热,。。。

网友A:
那是不是要换大口径风枪口

网友:
方法很好,但太麻烦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拆掉之后,锡锡线托平,低温锡浆,涂到焊点上,加焊形成焊点,多余的锡用刀片带走,焊点均匀,加焊回OK。

网友B:
从反面吹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要换大口径风枪口

用旋转风的风枪,中号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反面吹不就好了

不行,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反面吹不就好了

反面离CPU很近,还有屏蔽罩。300度吹下来安全无风险。

网友:
9楼的方法就是我一直用的,直接拖成低温锡,然后风枪温度调低就可以吹上去了,座子还不会变形

网友:
这个座子应该还好焊接把,可以用个屏蔽罩挡一下,温度就不会烫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