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来帮我看看这个电源怎么弄吧

楼主(2017-05-28):
故障是5vsb无输出,拆开辅助开关管坏了。对地电阻开路了。。。我吧2n65F换成f2n60...c945也换了。开关管对地电阻换了2.2欧。上电测5VSB有14V。
下面是自己画的图纸。。

网友A:
管子你要看PDF,参数差不多的代替,

网友A:
14V,怎么这么高,不可能吧,万用表没有毛病吧,另外,次级耐压才10V的吧那电容,其他地方检察检察,电源图片你应该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V,怎么这么高,不可能吧,万用表没有毛病吧,另外,次级耐压才10V的吧那电容,其他地方检察检察,电源图 ...

次级耐压16v1000uf.万用表测电池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你要看PDF,参数差不多的代替,

耐压低点吧。。。2n65是650v  2n60是600v电流都是2A

网友:
我看了看2个管子参数,TO252封装的吗,那较小体积了
既然是MOS管子,你代换的那个,得反复测试一下是否正常,别不良,另外,如果体积可以,你完全可以用手头的液晶管子,乃至任意开关电源的MOS管子代替,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管子不良问题,体积不同,你就得想法改一下

网友A:
另外就是,看看此5V待机,是否有PWM芯片控制的,如果有芯片控制,芯片考虑换一下或者检查芯片周围元件是否有烧异常的,如果没有PWM控制,就拆个旧管子大的也没事,哪怕让他站着焊上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就是,看看此5V待机,是否有PWM芯片控制的,如果有芯片控制,芯片考虑换一下或者检查芯片周围元件是否 ...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B:
画的图不正确。光耦无问题的话把那个22uF电容换了也许有惊喜!

网友:
直接出14V没有保护吗?,看看431,和 光耦。

网友:
好像是电源失控了,重点检查光耦反馈这一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画的图不正确。光耦无问题的话把那个22uF电容换了也许有惊喜!

支持,先换掉22uF的电容........

网友:
2n60替代2n65没问题的。另外这是辅助电源应该也不存在PWM芯片控制。
重点检查+5VSB的反馈稳压部分,光耦,431及周边元器件。可以试着调整431的分压电阻,看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进来学习,故障解决了说明下。

网友D:
电路图严重不准!

重新核对元件,上传正确的电路图再来分析。我估计是那个接地的3.3K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严重不准!

重新核对元件,上传正确的电路图再来分析。我估计是那个接地的3.3K电阻坏了。

从楼主的图分析3.3K电阻应为3.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先换掉22uF的电容........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修稳压回路 14v 相当于 没有稳压回路 电源工作在最高电压状态了

网友:
恭喜搞定 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