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之一颗螺丝引发的惨案(双重白屏)

楼主(2017-05-28):
最近接到同行送来一台B460开机白屏能听见联想开机音乐,心想不会是屏线松了吧,果断拆机,拆到这一切都明了了,这款机子键盘的一颗固定螺丝在屏线上方,估计是同行自己拆机清灰后,螺丝上错了把屏线上穿了,我拆的时候已经没有螺丝了,拆开屏线发现断了两根线,一根是屏接口3脚,一根是18脚,套上热缩管用烙铁焊接好,再通电开机还是白屏,估计屏上3V保险烧了,再拆开AB壳,测屏上保险都是好的,供电19V,3V都有,换了一张好屏开机还是白屏,那就是主板问题了,估计是断的那两根线通过螺丝导通后烧掉了某些芯片,因为断的一根为19V屏背光供电,导致主板上画面信号传输不过来,根据图纸查到18脚为LCD_TXACLK+ (本人没学过电路,也不会看图纸,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信号,只能在图纸上傻瓜一样的找,好不容易找到屏线接口针脚定义,然后通过搜索一个个找,看它到哪些地方)最后查到是U51发出的,在主板上一顿好找,发现是个蜈蚣一样的芯片,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换上,开机久违的画面出来了。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换上它自己的屏,还是白屏,TMD,屏也烧坏了,关机用万用表测断线的18脚到屏上的一个芯片,好像是屏显芯片,想着把它换掉试试,找了家里换下来的碎屏,没找到同样型号的,找了个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换上还是一样白屏,发现屏右下角有一块发黑,大意了,吹芯片的时候没做好防护,下次要注意了,估计就算屏修好也交不了差,说不定还要倒贴一块屏给他,算了不修了,跟同行说修不好,让他换一块。
最后附上图纸

联想B460板号LA46 09911-1MB.pdf

网友:
下次要小心一点才行

网友:
教训,以后得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