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6380 pro bios

楼主(2017-05-28):
  16脚的bios芯片 16m的 W25Q128_20170526_120107.rar (106 Bytes, 下载次数: 39)

网友:
什么才1K

网友(2017-07-14):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间测试一下,非常好

网友(2018-06-15):
我的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全部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没有跑码的迹象。也刷过BIOS,你的机器最先什么情况?老哥

网友(2019-03-28):
刷上是否报错?有个机子报2234-HECI

网友(2021-09-08):
楼主,你这个BIOS怎么才1K,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