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秒杀AOC刀锋系列2243FW显示器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7-05-28):
接一同行机器,AOC 2243FW故障: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机器拿来的时候已经把驱动板拆下来了,当时正在修另一台机器,就让放一边了,修好上一台机器,拿着驱动板看了一下,没有发现动过、进水的痕迹,插上稳压电源,看到有时有待机有时没有待机,用手晃动了一下DC头就有待机,直接换掉DC头,反复试验,都有待机0.035,装好驱动板轻触开关位置,指示灯亮起,接上主机,图像画面正常显示!反复开关机N多次,没有再出现不开机现象,到此故障排除!

网友:
电源头也坏了,

网友:
捡钱的货,赚了

网友:
捡钱的活,也不好查的

网友:
估计之前的接触不良】温度高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PCB,这种AOC的我记得是DC 5.5*2.5的参数,其实可以用引线方法解决,代换,得换好点的,买的都很差,除非在些设备拆个2.1的一般是,如果是虚焊,可能是原来长时间受力拉力 压力所致,告诉回去正确放好DC线别吃力。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没查出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晕死,还以为没问题呢

网友:
这秒得快啊

网友:
这种 显示器   电源头就好坏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真的是检钱了,收了好多钱?

网友A:
应该是被客户用力用大了插坏了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回帖也是一种美德#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就一个DC头出问题,感觉这个机子的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还是要技术判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DC头出问题,感觉这个机子的质量也太差了吧。

这个不好说 可能更用户的使用有关
插头 经常用力插拔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回帖也是一种美德#

你胆子 也太大了
这是严管板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被客户用力用大了插坏了

版主说的对 一般怎么会虚焊的呢

网友:
估计经常摇,摇坏 的啦

网友: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并不能由此怀疑楼主的技术。
三星这种DC头坏是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这种机碰到过也是换头

网友:
光知道三星的显示器有这个问题,aoc的电源头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这钱好挣。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DC头都不用换,用刀划下中间那条芯的后面加点焊油焊点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