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维修疑问,手机主板上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5-28):
看很多维修大神们修机都是测量电容对地阻值,或者熏香大法测试,发现有问题的电容直接拆掉就好了,也不需要重新焊上去一个吗?小白也不懂电路,难道这些小电容没什么用吗?这样修的机器后期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手机

网友:
有件就焊上去呗

网友:
滤波电容,一个线路上会使用很多个,少一个不影响,要是少多了还是要补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好的上去。。。、

网友:
供电线上的电容滤波,可以取下不装。信号部分的耦合电容一般可以短接

网友:
小米小虾是跑龙套的

网友:
6楼形容得好,就是跑龙套的。少一个两个没事,全都没有或少太多也不行

网友:
你说的 是那个是供电部分的电容,这种线路上有很多电容的,少一两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的。

网友:
电容接地。少几个问题不大。看是什么电容

网友:
跑龙套的,这位兄弟脑洞大开呀,形容得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