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465 EMC 2924 装系统 过程 分析 求指点!,

楼主(2017-05-28):
       苹果 电脑  A1465 EMC 2924  QDS-BRCM1072 and IC: 4324A-BRCM1072 CAN ICES-3(B)/NMB-3(B)   CMIT ID: 2013AJ7630
原来是双系统   苹果系统 忘记了 用户名密码,Windows 系统 损坏了,进不了,客户 要求 装 Windows 系统    保留苹果系统,重装双系统也可以,没有资料,:
1:用了 2个 老版本的 安装U 盘 都 进不了 安装 界面。直接显示 圆圈, 也有不知道 版本号的 OS 安装U 盘, 卡在  进  安装界面的 进度条 上,走不动!
2:用 OS 10.9.5 安装,也是 卡在  进 安装界面的  进度条上; 无法 安装
3:用 微软 最新 win10 原盘  安装 U盘, 可以引导, 但安装 选盘 时,,识别不到 硬盘,估计要先 加载 固态硬盘驱动,才能 识别硬盘 并安装 系统,放弃
4:用OS 10.11.2安装,进安装界面后,没有擦拭分区和内容,直接安装到原苹果分区,装完 进苹果系统,还是有用户名 密码
5:用 原来 装苹果电脑 制作好的   苹果专用WIN10安装盘,直接进 WIN10 引导 安装, 选硬盘分区时,先 格式化 BOOTCAP 分区,WIN10安装到 BOOTCAP 分区
    安装顺利完成,可以进系统,苹果系统 依旧一样能进,有密码
6:用 OS 10.10.5 安装,进安装界面后,擦拭分区和内容,新建分区,安装苹果系统 一切 顺利,但系统是英文界面, 不知道 在哪里  调成 中文苹果
7:装完 OS 10.10.5 系统后,进BOOTCAP 安装win10  没有新创建安装盘,用原有WIN8 安装盘,但勾选了下载驱动,安装一切顺利

疑问 和 求指点:
1: 苹果笔记本 怎么 认 型号,以上第一行,型号  版本  看 那个??   机型 和 OS 版本  的 对应关系?
2:苹果系统用户名密码 忘了,  怎么 清除和取消,以前碰过1台,打电话给官方服务电话,他们电话 指导我*脏话*作, 成功取消过1个系统密码,忘了怎么操作!
3:删除硬盘分区,选WiFi 恢复系统,实用性 可靠性怎么样?
4:苹果 底层的 固件密码丢失(刷BIOS pojie无效,换硬盘无效),怎么清除???
5:我这台 刚装好双系统的苹果电脑,如果 我 用 ghost 把  它硬盘 整体 打包成1个文件, 下次 用此硬盘包,还原到其他 类似 苹果笔记本,是否 有效 好用!
6:求 最新的苹果系统 安装 方法 步骤

以上疑问,求指点!  谢谢

网友:
基本功还没练好,客户都没有资料,还不好解决,全盘抹掉,装苹果系统,再装Windows 系统。

网友:
可以先清掉苹果系统的系统密码再从BOOTCAM装WINDOWS

网友:
怎么清除苹果系统的系统用户密码,求指点!

网友:
我也不会清除密码

网友:
可以先做苹果系统,直接抹掉,在做WINDOWS系统

网友A:
清除苹果系统密码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抹完重装,还有一个就是用U盘进终端里去修改,

网友:
不过固件密码除了到售后和换板好像没什么办法

网友:
不抹掉,升级安装,用户名和密码肯定还在的,资料都不会丢失

网友:
固件密码,应该 有办法清除的!  上次 花钱,请别人 清除过1个苹果笔记本固件密码(换硬盘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除苹果系统密码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抹完重装,还有一个就是用U盘进终端里去修改,

苹果系统密码,抹完重启,这个知道!
但是 进 U 盘 终端,怎么修改?
我有1次是 苹果 官方电话,一步步 教我清除了系统密码,  具体过程忘了!   可能类似   WINDOWS的 安全模式 或  超级管理员权限吧!

网友B:
加我微信:lyb154594539  发给你安装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微信:lyb154594539  发给你安装教程

谢谢,已经加了微信

网友:
我也期待向大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