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B75M-D3V)通病解决OK!

楼主(2017-05-28):
这块主板拿来时能触发但触发立刻滴滴报警.初步判断不过内存但发现没有跑码.所以断定可能时BIOS出现问题.这块主板有两个BIOS.  M BIOS      B BIOS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双BIOS很大可能是有一个出现了问题,于是去掉其中一个。以为这样的双BIOS其中一个是备份的所以几遍是一个它也可以正常工作.先把M BIOS取掉看跑码发现不报警了但不亮.于是有焊上取掉B BIOS试触发立刻报警.所以断定M BIOS有问题。于是我用不报警的B BIOS又重新试放电都试过都不行难道这也也有问题.突然想到把B BIOS焊在M BIOS的位置上试一下果然触发跑码亮了又重新触发试了几遍OK!

网友:
楼主修了几块呀?一块也叫通病吗?

网友:
B75的毛病挺多,BIOS故障,是所有技嘉的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维修起来最多的是掉电  BIOS 损坏 还有就是Vin保护

网友:
那你备份好BIOS 没去找一个8脚BIOS刷一次上去试一试,或者程序坏,或者BIOS坏,都有可能的

网友:
技嘉的BIOS容易坏,对换M B 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刚好修到

网友:
这版我修的好多都是BIOS

网友:
这种主板 bios 坏的很多

网友:
BIOS故障,是所有技嘉的通病

网友:
H61M 的bios 问题挺多,,,75M的没弄过

网友:
技嘉的bios丢的多了不能称之为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我又学习了一招啊,

网友:
本来就可以换过去的,不过好像技嘉有BIOS放一个不稳定的

网友(2017-06-27):
这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是bios坏了吧

网友:
技嘉BIOS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BIOS问题怎么搞这么复杂,直接烧录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不拆也可以,镊子夹一夹,我都夹好过几片了.

网友:
技嘉BIOS坏的板子真的很多

网友:
技嘉的我也常这么干

网友:
找个机会 找个人 找个会搞BIOS的老板 试一试

网友:
又是通病的,华硕也有的!!!!!!!!!!!!!!!!!!!!!

网友A:
技嘉的主板可以短接强制让备份BIOS来恢复主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主板可以短接强制让备份BIOS来恢复主BIOS的

问下是短接M_bios的哪两只脚 ,1脚和4脚吗?

网友(2017-09-13):
这个是通病吗  你修过多少了  反复重启修了不少了 这个毛病还不多吧

网友:
技嘉主板确实有这问题好多刷BIOS就好

网友:
这BIOS台湾官网下来直接刷

网友:
遇到过相同的板,相同的问题,也是相同的做法搞定

网友:
这么说两个bios是通用的啊,下次试试

网友:
对换BIOS虽然可以快速修好,但这种BIOS也容易坏,一般我都是重写两块BIOS,虽然麻烦了点但是反修的很少

网友:
请问以下对换两个芯片 是什么原理?bios刷新了吗?是因为刷新后安装位置不对还是直接对换后就好了?

网友B:
错字连篇,应该是BIOS故障,不能说是通病,不要夺人眼球,有空看看书。

网友:
BIOS故障,是所有技嘉的通病吧吧吧。

网友:
师傅的维修思路清晰,检修过程写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不重新刷一次,焊上,这样感觉使用安全一点

网友:
只知道H61的主板BIOS容易坏,有的兑换一下就会好   B75还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还会不行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只知道H61的主板BIOS容易坏,有的兑换一下就会好   B75还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
BIOS的问题不多,反复重启,对调BIOS修好的不多,技嘉开机反复重启的很多。

网友:
赚点积分,下载个附件,需要维修一块主板!

网友:
技嘉的BIOS爱坏!遇到过很多了!把两个BIOS互换!

网友:
我建议用2个!!找个好bios 刷下就OK

网友:
没有备份BIOS么    备份分享下啊。。。。。

网友:
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这样解决的,估计是通病

网友:
主BIOS坏了,楼主换了备份BIOS,就搞定了不过内存15 51 4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字连篇,应该是BIOS故障,不能说是通病,不要夺人眼球,有空看看书。

对   我现在近段时间   维修了一两块板都叫通病

网友:
我就搞不懂这种水平的时怎么认证成高级技术员的

网友(2017-10-13):
技嘉通病,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
取掉B BIOS试触发立刻报警.所以断定M BIOS有问题。于是我用不报警的B BIOS又重新试放电都试过都不行难道这也也有问题.突然想到把B BIOS焊在M

网友:
谁有GA-B75M-DV3 REV1.1的图纸,在论坛找不到.

网友:
短接B BOIS的1和8脚可强制从M BIOS重写 BIOS

网友:
碰到不过内存的如果电压正常我都是先刷了BIOS再说

网友:
神仙了兄弟,哈哈。。。。。。。。。。。。。。。。。。。

网友:
BIOS故障,是所有技嘉的通病   直接烧录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