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通病 滴一下不亮 IH61M V4.2版本

楼主(2017-05-28):
只要刷u927 就可以了   已经修复了七块左右

无技术含量  高手绕行

LENOVO-IH61M V4.2-BIOS.part1.rar

LENOVO-IH61M V4.2-BIOS.part2.rar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 是滴滴两声不亮 刷了必好

网友:
这通病已经通了不能再通,楼主分享BIOS出来也是有心了。

网友:
修了好多这板子了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A:
是要刷BIOS??有刷BIOS的教程么  还有需要什么工具等等

网友:
买个编程器呀

网友:
统货维修的我,遇见4.2的版号刷了BIOS再上电,BIOS坏的各种故障都出现了。我了个去。

网友:
有的不需要刷BIOS的  清下COMS就好了  我遇到不少

网友:
我的是开机档LOGO,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故障 刷的BIOS直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刷BIOS??有刷BIOS的教程么  还有需要什么工具等等

一台电脑  一个编程器

网友:
虽然是通病,但是我们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机器修了很多台咯,论坛有这个通病

网友:
是通病,经常写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B:
还没有修到啊!这么发达的地方都没人拿来修

网友:
淘宝编程器很便宜 我用的这种   基本上24 25的芯片都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修到啊!这么发达的地方都没人拿来修

像你这样的高手   这种小问题  到不了你那边 就被解决了

网友:
这个板修到的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修了有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