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1独显 BIOS LA-9901P 1.0

楼主(2017-05-28):
上午遇到一台联想Z501独显本,开机电流0.9不显示,拆机把内存条换到另一个插槽开机电流跑到0.7-0.3然后掉电,另一个内纯插有时开机会显示5秒左右就黑屏,现在的BIOS比较大出问题的多,果断刷BIOS问题解决,反复开机一切正常
联想z501-la-9901p rev

网友(2017-08-23):
正要需要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8-03-27):
我的和楼主情况一下,开机跳到0.9不显,刷楼主BIOS完美亮机

网友A(2019-02-17):
我的也是电流也是0.9刷个这个bios还是不亮最后加焊显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电流也是0.9刷个这个bios还是不亮最后加焊显卡解决问题

1111111    楼主的bios是好的

网友(2019-08-04):
wo也是这个问题下载个看看现在BIOS问题真多

网友(2020-02-05):
这个目前看不明白。

网友(2020-04-18):
今天也遇到一个这  我刷下BIOS  看能活不

网友:
新手入门..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0.7电流 有时掉电,刷BIOS已解决 感谢楼主 牛逼

网友(2022-03-15):
我这拿到个二修机  0.23没有CPU 供电  现在供电有了  不读内存   我醉了  电流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