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王牌L42F1590B 的屏板IC CM603 CM608参数

楼主(2017-05-28):
求:王牌L42F1590B  的屏板IC    CM603   CM608参数

网友:
有这个电视的朋友,帮量下,这二个芯片的供电是那个脚也行,这二个IC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估计这个查不到,这可能是厂家订制的,。。。

网友:
LED背光电路pwm

网友:
19和20脚连通就是供电

网友:
这些IC质料估计是找不到的,奇美的一般小块在左边的是DC,右边的是信号处理

网友(2018-01-11):
从边条上看,CM603是GAMMA电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