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模组非常热

楼主(2017-05-28):
HP一体机,开机无显,拆机后没有找到图纸,测各电感供电都有,CPU供电芯片是NCP6131跟联想B470一样,打开联想B470图纸测,供电芯片7脚 已经有电源好,测了下PCI-E的复位无,现在的情况是CPU供电芯片的MOS管,电容都非常烫手,比CPU温度高多了,请问各位大师,有没有修到过CPU供电很热的。在线等,请各位畅所欲言。

网友A:
你电源没问题吧 惠普的机器电源有问题会特别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没问题吧 惠普的机器电源有问题会特别热

电源没问题啊,我用外接可调电源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像这种我习惯用示波器看下CPU供电的波形,能确保是否每组CPU供电都是正常的,这个万用表不好测。祝楼主好运。

网友:
每一个都很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问题啊,我用外接可调电源

就是可调电源才可疑啊

网友:
各位朋友此机没图纸,如果我已经找到问题,换了桥,内存过了,但是还不显示,测了有一组CPU供电微短

网友:
这问题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