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40不上电,通病

楼主(2017-05-28):
3v正常,5v只有4v多,查5vfb,由100k和一个24k分压,100k电阻只有60多k,更换,修复

网友:
秒杀呀,厉害呀,

网友A:
这种问题修了很多台吗?直接说通病

网友:
这个是普病吗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机器碰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B:
说通病,难道遇到很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通病,难道遇到很多了? ,

一个星期碰到2台

网友:
100K的电阻变成60多K,那位高人告诉我,电阻坏了可以阻抗会变小,我修了这么多年的机器,第一次听说,恕我孤陋寡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修了很多台吗?直接说通病

楼主应该是修到很多台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过,希望下次能修到,那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经验好 希望以后多遇到点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秒杀   记下了

网友:
没换芯片直奔反馈 ,值得学习

网友:
电阻坏一般都是阻值变大吧?变小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7-08-27):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

网友:
电阻坏一般是阻值变大,但也不绝对,我也碰到过阻值变小的,十多年了,碰到过十回是有的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T440 也是这问题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过遇到了在说是不是通病,,,,,

网友:
好牛啊,这都秒杀  记下记下,等着机会实践

网友:
这通病有待验证。。。目前没修过

网友:
电阻损坏不都是阻值变大吗? 还能变小了?。。没碰到过呢。。。楼主过段时间看看这个机器会不会返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