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U460 笔记本 亮度调节 失控,需装电源管理驱动

楼主(2017-05-28):
外地客户发过来 1台  联想 U460 笔记本1台, 客户先打电话说的故障是: 用电池 屏亮度正常,插上适配器后,亮度自动变成最暗,无法使用,进PE 亮度正常; 我叫他 电源选项调下看,他说没有效果,重装系统没有效果,他就发机器发过来给我了,我收到电脑 开机测试 ,发现故障和客户反应的不一样,电脑勿乱 用电池 还是 用电源适配器,屏幕亮度 都是最亮的,而且  手动调节有效,但马上又自动跳到最亮, 测试键盘OK,更换键盘,故障依旧,到联想官网 下了一个 电源管理驱动, 进五角星电源管理软件,在智能控制里面,关掉 智能亮度 控制,测试亮度 可以自由调节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主板上的问题 修修看

网友:
全是字,没有图征吗

网友:
这个只能是感应器在调节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学习经验了

网友:
联想最古怪   无线网卡开启还要装个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U460 有智能亮度调节功能, 肯定有外部环境亮度 感应器,    客户反应是调不亮,我测试时调不暗,机器重装系统,没有装电源管理驱动的话, 应该默认是 自动亮度调节,人为调节 无效!

网友:
联想的很类似 软硬件结合着来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要先软件后硬件,楼主辛苦了。

网友:
软件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想去修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