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G41主板CPU供电电路

楼主(2017-05-28):
大师级的飘过...,主板插上ATX电源触发,CPU没有工作,测量上管和下管的G极0.7V,看电源芯片...找不到定义图.....还好在论坛找到了点位图,G极经过一个电阻到一个24脚的芯片(BD-AK 91C)的,而这个芯片的pwm的脚又链接的另外一个16脚电源芯片(AP-CC K0R),测量这个芯片的3个pwm的引脚为0V,而供电6.6V正常由红5V过来的,还好找到一块一样的主板,换上去....哈哈,可以跑马了,此板修复!运气好吧!

网友:
典型的驱动芯片坏。

网友:
好像我这一样的板 驱动芯片不一样

网友:
修台式板还是需要耐心的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我也有块华硕主板还没修好

网友:
你担心了..........

网友A:
分析的很精彩,分已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精彩,分已加

谢谢周大师

网友:
图片要是清楚些更完美了

网友B:
还是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修的不错,已加分

谢谢.................

网友:
楼主细心修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