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的问题真多

楼主(2017-05-28):
今天修了一台真是问题多多,bIOS,显卡什么都搞了,现在始终是时开机,时不开机。有时候刷的BIOS需要二次才能开机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不开时测量相关电压。

网友:
不开机时多测测条件

网友:
K42  4.1的板      我桥   显卡   BIOS都干过还是一样的    并不是时显时不显            而是亮机慢       有时候半个小时才亮机       有时候十几秒亮机      最后换板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量一下那个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有的bios是需要修改以后才可以上你的机器的,才不会二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