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1KUPS 市电断电不能逆变是 什么原因

楼主(2017-05-28):
山特1KUPS 市电断电不能逆变是 什么原因,油朋友修过吗

网友:
一是市电检测,二是逆变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损坏,确认电池好的话,就是机头控制电路坏,1k的除了电池坏,其他的也米有太大修的价值。

网友:
谢谢 回复的朋友  我检查下 ,

网友:
我的是3k、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路过看一看有好的修理方法不

网友:
逆变输出控制部分看一下

网友:
初看上去,怎么看怎么像榨油的呢?

1K 3K的,如果带程序板的,一般人修不了,太复杂了,除了不通电,建议尽早放弃。
如果不带程序板,可以弄一下。

网友:
UPS一般情况下不能逆变大多是电池。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

网友:
我有这么个,就是电池坏了,还得花钱买,懒得修了。

网友:
没修好 先放一边了,有空再看   谢谢关注的朋友

网友:
修好了吗?